楼主(2015-01-09):
我有一个程序,ADD D3 D2 Z0 , D3 D2每天变化一次,要求这个加法运算只能运算30次,也就是30天,第31天的结果覆盖第一天的,以此类推。怎么搞!求教

网友A:
每天对Z2(并非Z0)+1,当Z2=31时,RST Z2
除此以外,在满足以上的条件下,再加上你自己的ADD D3 D2 Z0 程序。
好象你的程序不对,应该用到变址寄存器,应该是:
ADD  D3  D2  D10Z0

网友B:
能不能用个比较指令?
当Z0=31是RST Z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