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我怎么让这个程序每做完一次加法就inc d20 。 D1 D2是每天都变化的

网友A:
莫名其妙看不懂

网友B:
两条程序并行就可以了

网友C:
判断变化,再加法?

网友D(2015-03-27):
最近本人也在想同样的问题就是计运算变化的次数,D1 + D2 --> D10 ,plc运行开始执行仅1次d10-->d100然后那2个比较如不等于那么d20就加1 ,同时d10 -->d100,我是那样来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