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1系列变频器INF或OPF故障检测与维修

楼主(2015-01-09):
这几天接收几台施耐德ATV31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拆解后全面清理检测一下模块,然后上电机器显示INF说明书是内部故障,通过检查发现电阻651的贴片变质,再用洗板液清理的时候发现电阻表面的丝印代码已经脱落,通过对比后,发现此电阻阻值发生变化,更换后上电显示正常,接上负载电机一运行就跳OPF,郁闷中请问那位大侠遇到过此故障请指教。。。

网友A:
是否是负载电机功率太小

网友B:
可关闭输出缺相检测,再试机看看

网友C:
FLT\OPL改为NO,不接电机,启动看输出三相是否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