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各位前辈好,小生想实现将ABB ACS510变频器的频率、电流、功率显示在触摸屏上,利用MODBUS通讯,请问这个增么做,想学习一下,万分感谢,能给一段程序最好,多谢啦!

由于没有积分,不能悬赏,请见谅

网友A:
由于ACS510自带RS485接口,因此通讯不用增加额外的硬件;如何通讯,请从说明书的第145页看起,寄存器地址在162页,把5310的参数改为0103,5311的参数改为0104,5312的参数改为0106,MODBUS的寄存器地址为40005-40007,
读回来就是你要的三个变频器运行参数了!

网友B:
和国产变频器英威腾,沃森的做过,通讯参数对了,485通讯。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