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咸工帮忙分析一下,富士G9T 45KW电源问题

楼主(2015-01-10):
接到机器,发现电源D7/ZD1/ZD2/ZD3/ZD4几只管子焊点融化,电路板有些发黑,测量一下感觉没坏,用二极管档测还正常,没带主板,通电感觉还可以,带上主板后KA1继电器吸合释放几次,直流电压被拉低了(430V降到380v),面板有显示,闻着有股味道,赶紧断电,摸了一下这几只二极管发烫,就没敢上电了,赶觉有短路的地方。电源电路和你书上这部分电路几乎一样的。请问下该如何下手检查,不带CPU板能单独检修电源驱动板吗。

楼主:
板子实物图明天拍了上图

楼主:
那位高手分析下这几个二极菅的作用,稳压菅的参数大概是多少伏

网友A:
楼主应该上实物图啊

网友B:
二极管所带的负载或滤波电容有问题,先更换电容看看。

网友C:
这几个管子的作用就是在开关管截至的时释放掉开关变压器初级的感应电势,如果单独看的话变压器的初级绕组就是一个电感,那么在理论是开关管工作在高频的状态,截至是会在初级线圈上感应出一个无穷大的电压,为防止开关管击穿所以在这里利用二极管给电感提供一个有方向的释放回路,图中的这种放电模式,用咸工给的答案就是击穿式放电,你自己在论坛看看咸工的帖子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对二极管作用的分析,我先把这几个元件给换掉再看下,不知是否知道这几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我看了下稳压管型号Z1008,查了下查不到,好像是100V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D:
这么看的话,稳压管坏一两个的话,影响不会太大,不至于几个管子都发烫,这样看来,应该是二极管坏了,导致通过管子电流变大,进而发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先不带CPU板再试一下,看看电压会不会被拉低

网友E:
强大的电路图,看不懂呀

网友F:
先把这D7/ZD1/ZD2/ZD3/ZD4换了再说。根据经验,用于该回路稳压二极管的总击穿值在300~400V左右。见过取值360V的,用三只120V的串联。

楼主:
咸工的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看着书和论坛上朋友的帮助,也修了好多台变频器了。这个电源用的不是3844,是M51996,资料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