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plc的电源

楼主(2015-01-10):
plc输入电源220正常,但是指示灯(I/O)皆不亮,没看见虚焊处,请问坏在哪里?

网友A:
这个恐怕就需要你找到电源那部分好好测量了。plc是其他的指示灯比如运行、错误灯有亮的吗,如果都不亮,有可能是电源部分坏了。

网友B:
写个程序让所有输出点输出,看看输出灯亮不亮,再测一下输出是否正常,若正常还可以使用

网友C:
电源板在下面 修过几个这个比较好修的 电源电路比较简单

网友D:
输入点加24v电了? plc运行了?

网友E:
看220V进,有没有24V出?电源指示灯亮没有?
如果以上无问题,检查内部驱动板的24V供电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F:
经常维修的人应该不难,没有修过的,换电源板最简单

网友G:
电源主要检查一下保险、大功率电阻、开关管及整流二极管。

网友H:
呵呵;一般是下面那个电源板烧了;

网友I:
哦,它哥哥的话就告诉你应该灰常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个不行。

网友J:
修是不会了,但是搞个外接24V电源吧。

网友K:
只会顺电源端子向下挨个测量

网友L:
这个我修过 电源板的开关管坏了  我当时没有型号相同的MOS管 之后用电脑开关电源里的拆机件修好的

网友M:
修过一次  开关管C 虚焊了。。。

装在冲压床子上面的 震动大。。

PLC 设计不合理 开管管发热比较严重

网友N:
电源板在最下面了。。拆出来看看……

网友O:
需要家电测量了,你可以发来免费帮你修

网友O:
不过运费自理啊,我估计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啦,好像找到毛病了。
两块板连接处的一个针座坏了,不知哪里有卖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O:
同意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H:
我有电路图啊

网友R:
CPM1A的,这种情况一般是是电源板坏。

网友S:
下面才是电源板

网友T:
这是欧姆龙的PLC,但是没看见电源板。还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