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今早在厂里装一个电箱,遇到如下问题:
a厂房的三相四线为另一厂房b拉过来的线,厂房b总线由一个断路器控制。厂房a没有空开或断路器。现在,我用厂房a的三相火线接去我的电柜箱,因为厂房a的零线跟火线不在一起(这里厂房a的火线是直接从厂房b里面拉过来的,原先就有,离我电柜箱不远)零线得从厂房a里面拉出来接上我的电柜箱。设厂房a里面的零线总线为h,厂房a门口上的插座零线为k。
现在我用零线总线h接上电柜箱的零线接口,空开发出嗡嗡响声,并且零线跟火线电压比火线的电压要高20多v,不敢打开电柜控制远行。。
现我用插座零线k接上电柜箱零线接口,空开没发出响声,电压也都正常,220/380..但是打开电柜,按下按钮,电柜的单相断路器跟空开同时跳闸,并且单相开关冒火花!!!
电柜没有短路,测过了,厂房a里面的线都是来自厂房b里面。个人查得插座的零线是来自厂房b来的零线。。
麻烦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问题的根源就是零线对吧。
如果能把楼主的电柜移动,把电柜搬到b厂房的电源起点处接线确认电柜一切正常。
检查a厂房的所有零线线路,还有a厂房的零线为什么多出20V出来。

网友B:
“并且零线跟火线电压比火线的电压要高20多v”,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零线断掉了,查查线路吧。

网友D:
你这个N是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啊?弄准了吗?从别的地方借接零线经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的必须接上口也就是I口输入口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抽空帮小弟看了这个问题。小弟查出问题所在了。自己放了低级错误,把线接错了!!!再次感谢大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且零线跟火线电压比火线的电压要高20多v”,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从空开进线端量得的零线跟火线的电压(相电压)比火线跟火线的电压(线电压)要高20v左右。。。现在查出问题是自己接错线了。。感谢师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可以总结一下经验;
另外,好像个别名词欠准确。

网友F:
不会把相线接在零线上去了吧!

网友G:
呵呵,接错线了,还好自己查出来了。所以啊,干活一定要仔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可以总结一下经验;
另外,好像个别名词欠准确。
谢谢您。还望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把相线接在零线上去了吧!
不是,刚开始把行程开关引出来的线跟零线调换了。后来又从别的地方拉来一条零线,接上,控制回路直接就跳闸了,刚开始有考虑是短路,但是量来量去电柜箱没问题啊,行程开关是常闭的。因为现场的线路真心乱七八糟的,线飞来飞去,毫无规律,颜色也是个坑,更死的是,线路你很难看到,所以一开始以为接的火线跟零线不是同一个总闸引出来的或空开是坏的。后来冲拿来一个电柜,没接行程开关,接上才排除得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接错线了,还好自己查出来了。所以啊,干活一定要仔细。
谢谢,谨遵教诲

网友H:
找到原因就好,我记得我师傅说过接线线吧零线接好,在搞其他控制线路。给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原因就好,我记得我师傅说过接线线吧零线接好,在搞其他控制线路。给你参考下。
嗯嗯,谢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在我的印象中,空开是断路器的一种。而好像TN-C(俗称三相四线)与TN-S(俗称三相五线)系统,都是属于三相四线系统,这个需查标准上的说法;所以确切的描述,宜以TN-C或TN-S。
   另外,零线总线,可不可以称为零线干线或什么的,记不太清了,好像一般不称为总线。
   单相断路器,似乎可称为单极断路器或双极断路器(如果是N线、相线一起控制的话)。
   我的意见,仅供参考,不一定准确。

网友I:
 个人感觉可能是零线断掉了,查查线路吧。

网友J:
零线电压偏移,这事我遇到过,但是我没有这么大意,是A变压器和B变压器的零线之间有30多V电压,我始终没有找到这30V的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qq02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