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请教下各位大神,如果多台变频器共直流母线(也就是相互正负极连接在一起)。有什么优劣势,另外需要设置什么特殊参数吗? 还有,如果这几台变频器的品牌都是不一样的也可以共直流母线吗?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见过德国原装设备都是共用直流母线,母线前端有电抗器和母线电压调整器(类似制动电路)!

网友A:
要考虑谐波干扰!和自发电!

网友B:
牌子不一样的变频器共直流母线,理论上可以,实际上问题很多。直流母线电压的差异,会导致并联以后问题。特别是,共直流母线后,所有变频器的输入怎么处理?是各自都接电网?还是只有一个整流单元呢?这是很关键的。而前者的环流会导致系统的不正常工作;后者则相对比较安全。

网友C:
这个有利有弊。
直流母线故障,所有的变频器均得停机,而且当多台变频器共用一个直流母线,容量很大的时候,整流模块需要超大功率,散热不良容易引发事故。

网友D:
有点不理解,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共用直流母线。

网友E:
可能是处于节能的考虑:有的处于发电状态,有的处于耗能状态,使能量互补

网友F:
同意楼上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