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请教各位师傅 omron 编程软件梯形图怎么模拟运行 谢谢

网友A:
安装模拟软件了?

楼主:
看资料说要安装cx-simulator但在官网找不到 还请师傅明示

网友A:
CX ONE 4.27  4.3等软件里面应该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cx-one 好像要购买才行是吗。

网友B:
网上很多

网友C:
点开模拟 然后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灰色的启动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灰色的启动不了。

1、首先,你需要安装有CX Simulator软件才可以,CX-ONE软件默认是安装CX Simulator,欧姆龙官网提供的CX Programmer中国限定版不包含CX Simulator。
2、其次,你的PLC型号要支持仿真才可以,早期机种不支持仿真,例如:CPM1A,2A,C200H等早期机型不能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为和三菱差不多,看来还是有区别本来想下来学学,可是官网上找到Cx-one要购买。不知为什么试用的也下不了了。
请问CP1H可以仿真吗。

网友A:
cp1h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E:
CP1H 仿真没问题。
装一个CX-ONE

里面啥都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