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传感器信号接“错”

楼主(2015-01-10):
现场一个小仓重,4和HBM S型1t的荷重传感器,一块现场可调量程不带显示(三个调试按键)的变送器,输出4-20mA。
同事给我电话,说接线、送电,但调试调不过去,指示灯一直报错。我问接线正确么,他说接线是按说明书上接的啊
我给他说那你把白色和红色给对调一下试试。他有些纳闷,但还是对调了,然后好了,问我为啥说明书是错的啊,我说说明书没有错,S型传感器是可拉可压的,说明书是按拉力接的,而现场小仓是做压力传感器的。

网友A:
原来如此啊 学习了啊

网友B:
长见识了!头一次听说可拉可压型传感 器。

网友C:
说明书还是没有标清楚。

网友D:
学习了,以前没听说过。

网友E:
说明书不明说

网友F:
这个说明书不详细啊。

网友G:
可拉可压的输出相反?
按照拉和压的区别来对应!

网友H:
昂,这个还可以当压着用的啊。

网友I:
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J:
没听过,长见识了

网友K: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L:
这个还没碰到过。按说说明书应该两种接线都应该在上面的。

网友M:
看来说明书还是有问题。

网友N:
是的,一般称重的压力传感器,内部就是个应变片,只要有扭曲,就会有电压或者电流的变化。
扭曲的方向不同,电压或者电流的变化方向也会不同的吧。
一个拉力,一个压力,对吧,瞎蒙一顿

网友O:
张力传感器就是其中的一种,张力自然有正有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不太明白
你若用过菏重传感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还没碰到过。按说说明书应该两种接线都应该在上面的。
这种传感器一般都是作拉力传感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的,一般称重的压力传感器,内部就是个应变片,只要有扭曲,就会有电压或者电流的变化。
扭曲的方向不同,电压或者电流的变化方向也会不同的吧。
一个拉力,一个压力,对吧,瞎蒙一顿
恩,一般称重传感器都是桥式电路,输出电压信号,输出电流或其他信号多为内部带放大器或其他转换电路的

网友P:
谢谢楼主给出正确解决的方法!

网友Q(2015-09-21):
一对调电流正负极就反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Q:
也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是因为受力方向不同而导致信号增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