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OC-C的探讨

楼主(2015-01-10):
各位老师:大侠!在手头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判断变频器出现的现场OC-C以及OC-P故障呢?一般大多数是来自驱动板,主板有时可能也会参与!但是该怎样诊断呢?
有时候,是空载也报这两种故障,但后者是很容易放心的交活。因为我们会从有到无的分析是否正常!但有时候在我们手头没有负载,带个电机也不报故障,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棘手!大家有没有好的检测手段说一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有些情况只有替换板子或电流互感器,模块。

楼主:
谢谢您,可是,这还是要到人家现场才能试出来呀!我的意思是我们用创造条件把真正修好的机子送入客户的手中,不再复返。不过还是要谢谢您的参与!

网友B:
即便把变频器修好了,但如果现场的电机有问题,还是不能用的,因此,有些问题是必须去现场解决的!

网友C:
完全模拟现场

网友D:
这个的确比较棘手,小功率的多并马达来试,大功率的既没有那么大的马达,就算有电源也未必跟得上,这情况得靠经验和运气。

楼主:
是啊!经验积累也是很宝贵的。祝大家开心,常来探讨,并祝大家生活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