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DTBL指令的操作数n手册上说明是使用常数“K、H”,在编写中写入了“D”后编译能通过。不知道在实际工作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有没有哪位前辈尝试过。

网友A:
楼主编译通过后的截个图看下

网友B:
没有说明,传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发现一个问题,当GX Works编译的错误超过一定数量时,在编译的结果中不会显示错误,但在导航窗口中,只要是存在错误,相对应的项就会是“红色字体”和正常的“黑色字体”很好区分。所以建议在写程序时编写一小段就编译一下,以免软件误判。

楼主:
回复 楼主:
所以DTBL还是要用K值对应表格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