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5-01-10):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接线端子中,34为公共端,38为使能信号,37号什么信号?我看图纸 为何发现正转和反转信号都接这个接线柱上面了。他是怎么识别是正转还是反转给定信号的呢。

网友A:
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实现一个输入端控制正反转,用正电平和负电平就可以区分了。
楼主不讲什么型号,我们怎么帮你?

楼主:
稍等 我看看 啊

楼主:
就是这个直流装置

楼主:
而且向您说的。区分正负电平。我看图纸上 就一个公共端然后经过开点(2个并联),分别是正反转继电器。就进入了端子17.他怎么能区分正负电平呢》

网友B:
觉得1楼说的有理,高电平和低电平可表示两个不同的状态。

网友C:
那个不是正反转信号吧,是个电源分合闸信号,正反转不是调整端子,得调换励磁或电枢两根线,在6RA70没看见有正反转信号端子。

网友D:
西门子的直流调速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正反转信号吧,是个电源分合闸信号,正反转不是调整端子,得调换励磁或电枢两根线,在6RA70没看见有正反转信号端子。
我知道倒转是倒励磁或是电枢,而且这个是靠接触器控制,但是图纸中确实有正转和反向接入这个端子了,明白的告诉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正反转接触器主回路是不是控制的励磁或电枢啊?  并联在一起就说明无论正反转励磁或电枢回路已是闭路状态,允许运行,为了防止回路为开路出现故障吧。
一般37是接进线电源接触器的,表明分合闸状态。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你说很对。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明白了。谢谢你了。朋友。方便的话留下个联系方式。

网友E:
6RA28,是西门子已经下线的直流传动控制装置,现在基本买不到进口原装机了。据说被国内山寨了。

端子37是启动和停止命令源,端子38是使能命令源,只有两个信号均为高电平,控制器才能有输出控制电机转。

关于电机正反转的控制,直流控制器内部有一个控制字是管控制电机反向的。也就是说,不用外部的接触器硬件触点转换,电机也可反向(针对四象限的系统而言),对于单象限的系统,只能是电枢线换向或者励磁线换向。

楼主这个控制器,是6DS2,这是单象限的控制器,所以,只能是外部的电机电缆线换向,实现电机反转。

楼主:
版主 你知道的真多。像你学习。你的资料也多。佩服。啥时候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回我明白了为啥我们这个系统会用接触器倒转了。原来他是单险象

网友E:
对呀,单象限,不能自己反转,只能让外部的电枢线或励磁线反接。单象限,没有反并联的整流桥。

另外,你说的这个6RA28的装置,和6RA23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好像本网站就可以下载他的手册。如果没,在中国工控网上也可以找到。在西门子网站就不好找了,因为产品下线,资料也被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