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接近开关怎么接线,检测桶体的,桶满了就报警。哪位大师会线路图

网友A:
需要检测液体还是金属?

网友B:
你得说的再细一点,或者来张图

网友C:
  接近开关一般有电源线,信号线等。

网友D:
什么叫桶满了LZ,说详细点啊

网友E:
常开常闭都可以
看看后面的线路如何配!

网友F:
是从上向下检测吗? 是接近开关?不是光电吗?

网友G:
楼主描述不清楚,最好来张图!

网友H:
要把问题表述清楚,别人才好帮你啊

网友I:
用接近开关做定量灌装?楼主太有才了。
楼主,桶里面打算装啥东西?

网友J:
用接近开关测液体,好像是不能吧

网友K:
接近开关不好检测是否满了

网友L:
可以搞个浮球放在管子里,管子上端与桶一般高位置,接近开关装在管子上端处,可以这样试试。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样的接近开关,也没说型号,回答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网友M:
接近开关的接线:

网友N:
如果是液体的话 同意12楼的意见

网友O:
接近开关是正?负?反馈 两线制?三线制?

网友O:
建议使用音叉料位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液体

网友P:
没接线图的吗?没就参考13楼的。

网友Q: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液体,就用液位继电器,经济且简单。

网友I:
用浮球做液满信号指示,你每个桶都要装浮球机构?流水线生产灌装一千桶产品,就做一千个浮球吗?
好吧,做个公用的浮球,灌满一桶就拿走,浮球不会沾有液体?拿进拿出的,你的液体不会洒满一地?

定量灌装的解决方案,用称重传感器或者流量传感器才是王道,可以随时更改灌装参数,浮球能吗?

网友R:
你得说的再细一点,或者来张图
.......

网友S:
桶里面放个浮子,浮子上面搞个不锈钢丝,4mm大小,桶里液位满就把浮子往上顶,不锈钢丝到达接近开关位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T:
对,用液位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U:
朋友们有检测非金属的容性接近开关,只是价格要比检测金属的贵很多。专门检测料斗类的,可咨询OM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