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刀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5-01-10):
请问下,10kv/380v变压器低压侧配电箱,顺序为变压器低压侧电缆-刀开关-两个断路器,就是说一个刀开关管两个断路器,这样合理么?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标准否定这种接法,我认为应该使用断路器,毕竟安全性较高,HD11刀开关,中央手柄的,操作时也很危险。

网友A:
刀开关有明显断开点,允许一个刀开关管多个断路器;可以在断电后操作或选用合适的型号规格。

网友B:
可以,作用是将电路与电源隔离。

网友C:
如一楼所说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确保安全,操作刀开关时你下方的断路器必须是分闸状态,也是为了安全,一个刀开关接两个断路器是可以的,刀开关的额定电流大于两个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就行,省成本不是

网友D:
这么用是可以的,毕竟刀开成本低不是。

网友E:
刀开关是真正意义上的隔离开关,直观明了,不像断路器一样看不到的。

网友F:
在电力安全规定中有要求设备维修时要有明显的断开点,刀开关就是。

网友G:
楼主明显是纸上谈兵的人,没经过实践工作经验的人。公司里最怕这样的人来当老大,下面的人要吃苦头。

网友H:
刀开关是用于有明显断开点的安全型电器,断路器是用于分断负荷电流(包括短路电流)的执行性 电器。楼主不要混淆了他们的作用。

网友I:
电力作业要求明显断开断点,所以以前的设备都用的是熔断器。检修时拿掉就可以了,现在都用断路器,不安全啊。我就遇到过断路器分闸后,仍有一相通着的情况(非+N的断路器)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网友J:
这样接没问题,刀开关是在断路器断开的情况下才允许操作的。

网友K:
若果要规范施工就要这样布局:主变380V出线侧——隔离开关1——断路器——隔离开关2——厂用380V母线——(1-n)分路断路器.

网友L:
这个有严格的操作顺序的,送电和停电的顺序是不能搞反了

网友M:
刀开关就是起隔离作用,用在配电箱、柜中用于不带负荷的合闸或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