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我们有次UPS断电了,也就是系统整体失电(非人为掉电),隔一段时间,上电,发现部分AO卡有大于4mA输出,(不存在连锁,或者手动赋值),此通道断电前为4m A 输出。试过3次,均有这个现象,之后经过和厂家沟通,把那一批次Ao卡全部更换,现象消失,
问题是AO卡内部是如何工作或者说AO输出信号机理是什么,

网友A:
是模拟量输出的卡件呀。卡件是插在什么设备上面的呢?
断电导致输出数值不准,可能是卡件电路板内部的存储器数据丢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么迟回复您,在忙工程。

卡件是插在本身的底座上的,如你所说,可能是内部电路出现问题,更换了一批,另外一批次生产的。现在这个现象消失。
问题卡件型号是AO711-S。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