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机器让你来做,收费多少?

楼主(2015-01-11):
要把下图这片油石三等分切开
刀片客户提供:直径152mm、厚度1mm、圆心孔20mm。
这个机器让假若你来做,
1、你会选择什么方案?
2、报价多少?
3、如若让你抄做,报价又是多少?

网友A:
不明确收费?指的是全包还是工时费

网友B:
楼主详细说说情况!

网友C:
机械 电气全包?

网友D:
定长切割。
一般大小设备,除非能够研制出比原方案节省出巨额制造成本的方案,否则重新设计方案,不管是电气还是机械,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去改进的,一切向钱看,正所谓市场经济。
看客户能给出多大的设备款支付的心理底线,可以考虑加装PLC和文本或者触摸屏显示器,用步进马达或者伺服马达做定长切割。

网友E:
如果升级成4楼所说的还有的赚,照抄没多少利润

楼主:
全包多少钱?单做电路多少钱?
这个机器没必要搞触摸屏、PLC之类的定长运动,只是要把油石切开就好,赚钱的同时,也得为客户着想,这才能长久,才能为客户接纳。不是吗?

网友F:
那意思是照原来的方案仿做了。还要比原来的价格低?是不?

网友G:
这种设备没有必要搞复杂,只要将两个刀片中间的距离调好,大块的油石先定位好,一次切削就可以满足要求。
至于油石的运动我觉得还是用油缸控制比较好。

网友H:
怎么保证等分切开了?

网友D:
人工调节三等分,机械部分,框架扔给外面的钢材店,有钱赚都会愿意做的,¥500~800包工包料应该有人抢着干
剩下的就是电箱,马达,气缸了,自己装吧,电气部分连加工台的机械部分不超过3K吧,一台机器8K应该有的赚了

网友I:
电气包材料的话5000
单纯人工的话3000

楼主:
因为是老客户,整部机器我收了5700元。

刀电机跟机架(全新)是买来改装的。其它配件都是全新的。
丝杆驱动电机是个小的直流电机15W;4套MY4NJ继电器。24V电源找了个变压器和整流桥搞定。传感器用的是最便宜的。T型丝杆是淘宝买的。
动作要求简单:
1、手动可以点动正反转。
2、自动时:右行--右传感器--左行---左传感器---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