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烧磁控管

楼主(2015-01-11):
由于给食物加热,不盖好盖,食物加热乱飞,造成磁控管油污大,导电,对机壳放电,烧成这样!

网友A:
微波炉最好及时更换磁控管外面的石英板。

网友B:
这都是懒惹得祸,烧的挺严重的,还能用不

网友C:
高压部件,维修时需要注意的。

网友D:
微波炉的石英板好像没有也能用。我有一回给微波炉做卫生,把石英板弄湿了,坏了结果维修人员说,把它拿下来接着用也行。结果后来炸了,估计就是热的食物乱飞导致的。

网友E:
有修过高压二极管坏的。

网友F:
石英板板呢?石英板是防脏保护磁控管的

网友G:
这种情况曾经碰过,更换那个烧穿的铜头还可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