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调速 反馈

楼主(2015-01-11):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反馈 101   104 端子,反馈的是直流电机转数信号吗。如果用表测量,该测什么? 电压?如果这个反馈信号断开,会出现什么情况,直流调速器会报警停机吗。如果报警,代码是多少。

网友A:
上一张6RA28的端子接线图。

你的电机如果是测速发电机,那反馈的端子就是101和104,见图中红圈注释的1;电机如果是编码器反馈,那反馈端子就是28/29和30/31。

测速机反馈的转速信号,是直流的模拟电压信号,可以用万用表来检测电压值对应的转速。编码器反馈的转速信号,是脉冲信号,不能用万用表,要用示波器检测。

如果转速信号开环,电机就会飞车。报的故障是超速或者是过电流。但如果把装置的参数设置,由转速闭环控制改成电势闭环控制,就没有飞车的问题了。但最高转速只能是额定转速被限制了。

网友A:
可能出现的故障保护信息

网友A:
通过参数设置,改变速度反馈的性质,可以检查速度反馈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楼主赶紧向大版主索求说明书啊,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我们那个是测速发电机的。按照您提供的信息 我们那个应该是闭环控制。

网友A:
西门子的6RA系列直流控制器,已经有10年不用了。但是,对它还是很喜欢的。西门子的直流控制器很好使。

楼主: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