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1):
有一台sv037igxa,开机面板指示灯全亮,显示――――。检查电压都正常。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变频器内部故障,送修。
应该是驱动板故障吧,变频器是否存在放置很久之后一直都没有接通过电源呢?比如3~5年。

楼主:
谁知道在那些地方

网友B:
cpu板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