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1):
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步科和三菱Q02H通过串口通信?
用的是三菱那边的串口编程线(9PIN D-SUB 转 minDIN 6),针脚和步科通信文档里说明一致,直接连的PLC的串口各种波特率都试过,通信始终连接不上。
是不是三菱那边买的串口线不能用在这个场合?除了触摸屏串口要设置波特率等,PLC侧什么都不用设置?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用的是步科4512T触摸屏

网友A:
看看触摸屏手册
估计连线不对

网友B:
三菱的串口编程线型号是:QC30R2,这个针脚一样,那有没有比较里面的具体接线盒步科要求的是不是一样,PLC这边要不要设置要看你的屏的连接手册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

步科手册里的针脚对应图 如下。 已经用万用表量过,两头对应针脚间是通的

网友B:
楼上的你这图不是Q系列编程电缆QC30R2的接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从三菱买的连接电缆型号是GT01-C30R2-6P

网友C:
屏上的通讯设置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从三菱买的连接电缆型号是GT01-C30R2-6P

这个型号的线和QC30R2里面的接线方法是一样的。不是你图中的那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的通讯设置如下,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GT01-C30R2-6P 针脚如何对应的?
用万用表量的话 2 和 2 通, 3 和1 通啊

网友D:
gt01-c30r2应该是三菱屏和三菱plc的连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难道多余的插针(DSR/DTR)帮了倒忙?

网友D:
该用哪几个针就用几个,多了当然不行。也不是胡乱搞的事情

网友E:
最好是自己焊个吧,容易弄清问题所在,不过三菱那个圆头不好买吧,在就是2、3调一下,这个也有可能是乱的,就是试吧。波特率可以先调低点,比如96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已经解决,做了以下两个工作
1.拔掉不相关的PIN (4,5,6)
2.步科网络组态中,把PLC型号从Q series(CPU port)改成Q06Hv2.
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