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1):
我用变频器控制风车,想要变频器在STOP状态时报警,要怎么做啊 。

网友A:
风车是变转距

网友B:
一般变频器呢有一个输出触点 运行时接通 不运行时断开 你可以利用这个触点来实现你的功能 。看接线图 端子上一般都有的 基本的变频器都有这功能

网友C:
变频器不是需要两个信号才能运行吗?一个是频率信号,一个是正反转信号。
把正反转信号设置参数,由外部端子控制,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做控制通断,这样继电器得电就是变频器运行,失电就是变频器停止,不好吗?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如2楼,用变频器的辅助继电器接报警是最准确的

网友F:
如果只是要停止报警就采用2楼的
要是还需要其他的功能就需要再讨论了!

网友G:
好像有继电器输出点看用啊

网友H:
运行和停止状态变频器具备常开常闭干触点输出。

网友I:
同意楼上,用变频器的端子。

网友J:
变频器一般都有一个报警输出点,可以在参数里面设置报警的内容。要看看你的变频器里面有没有
这是丹佛斯变频器的报警设置,仅供参考。

网友K:
继电器输出不是变频报警后才输出吗,停止就输出?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不是需要两个信号才能运行吗?一个是频率信号,一个是正反转信号。
把正反转信号设置参数,由外部端子控制,用一个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做控制通断,这样继电器得电就是变频器运行,失电就是变频器停止,不好吗?
赞一个!

网友M:
有常开常闭的确点的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N:
输出不是有个 停止 继电器 吗? 用这个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