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1):
如题,以前没接触过电缸,现在手头一套设备,机构工程师选用了几个电缸,昨天通电调试感应器的时候,来回滑动气缸,气缸上面的磁性开关都可以调节好,可是滑动电缸,那些感应器就是没反应,拿个磁铁放上面,感应器就亮了,有信号。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电缸上的感应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怎么能让传感器有信号?

网友A:
气缸活塞上有磁环,你这电缸有没?用接近开关吗

楼主:
电缸上有没有还没注意,用的是普通的磁性开关,就是和其刚上一样的那种,很常见的磁性开关二线制的

网友B:
磁铁可以激活,应该是电缸里没有磁环。

网友C:
电缸不是有马达的哪种吗?思南为此还发过悬赏的主题贴问有没有试用的需求呢。
楼上的怎么扯到气缸上来啦?
电缸,是用马达驱动的伸缩杆,内部应该设计有行程限位的,到达限位之后需要接通马达进行反转收缩回来。
楼主看一下是不是这种电缸,代替气缸进行高精度定位的产物。

网友D:
电的真没用过,磁铁可以的话开关没问题,那就是缸体本身不带磁环。

网友E:
型号没选好,一般都有分磁铁环和非磁环的。。

网友F:
估计没磁环的要不磁性开关肯定工作的。

网友G:
放点铁粉在电缸上,然后让电缸动作,如果铁粉跟着动就是有磁,反之。

网友H:
问一下厂家就知道了

网友I:
电缸和气缸的构造是完全两样的,里面是没有磁环的,不是一个原理。

网友J:
目前还没见过电缸长啥样。能上传来看看么?

网友C:
想看看电缸长啥样的,都去这个帖子里面去看个够。
管理员的帖子哟。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7492

网友K:
关键在于里面没有磁环。

网友L:
电缸上有的有磁环,有的没有

网友M:
问问人家工程师啊

楼主:
恩,谢谢大家的积极跟帖和热心解答,今天问过工程师了,他说有个磁铁还没安装

网友N:
气缸里面有个磁环。

网友O:
电纲又叫电动推杆,跟气缸是不一样的, 本身带极限限位,可以外加机械开关的   电钢厂家有型号自带外接纤维的

楼主:
楼上的老师,受教了,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P(2022-03-27):
气缸磁环和磁开配合,很好用的

网友Q:
气缸磁性开关必须配合带磁环气缸使用,并且磁性开关形状样式要与气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