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缆的铺设

楼主(2015-01-11):
先前厂里的动力电缆都是直接扔到电缆沟里的,然后上面在填埋沙子上层用水泥磨死或者用盖板盖住。
到了新厂区看到厂里的电缆沟里的电缆如此布局,看着比较清晰,不知散热性能和电动力性能如何,比传统的直接扔到电缆沟里是否性能好。

网友A:
肯定这样子好啊,看起来也舒服。

网友B:
好多了,以前那么干的电缆现在都废了,扔里边时间长了全被沙子埋了,发热老化全爆皮了,直接短路伺候

网友C:
呵呵,等哪天电缆线故障的时候,遇到以前的老放线方法的线槽你就知道什么叫痛苦了。

网友D:
这个比较正规。

网友E:
看来你们那里也为了省钱,没有用桥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桥架还是有的,不过从施工的方便性和投资看,条件合适的还是用电缆沟

网友F:
埋在地下的有很多安全隐患

网友G:
电缆少直埋 多了就需要电缆隧道或电缆沟施工

网友H:
这种状态是最好的。我们35kv的就是这样。

网友I:
放线缆累啊。表情我们公司直接扔地里了

网友J:
这种做法好多了。

网友K:
埋在地下的电缆不易维护,出现故障很难查找。

网友L:
这样铺设还能预防相互之间的电磁干扰。

网友M:
这样很好,层层分明,看着也舒服。

网友N:
正规的还的加防火隔断墙,动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分层或分道敷设!

网友O:
肯定是这样还啊  至少看起来整齐啊

网友P:
这个很正规啊

网友Q:
用支架方式敷设的,以前就有。
图片中的敷设得很整齐,不错!

网友R:
电缆沟方便施工以及维护

网友S:
支架安装肯定好了

网友T:
我单位就全是桥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