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接触PLC,做X-Y数控工作台设计

楼主(2015-01-11):
简单的控制要求,按下待机键后再按程序选择键(走斜直线还是圆),然后按开始键,开始执行程序,PLC型号和步进电机驱动器型号都在图中写出,梯形程序图应该怎么设计,给出大致的程序框图就好,我自己代入数据!望前辈们指教

网友A:
脉冲是Y0和Y1发的吧。

网友B:
就是,y0,y1发脉冲的。图错了

网友C:
这种控制是走不了斜线的。

网友D:
FX系列的主机没有直接的直线或是圆弧插补功能
且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Y0和Y1可以发脉冲吗?Y2和Y3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电机连的是丝杠,不能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实现工作台的斜直线和圆弧运动吗

网友E:
搞数控有专门的cnc,plc只能搞个几种走法,对plc要求也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课程设计就是让我们通过这个熟悉下PLC

楼主:
回复 网友F:
搞不来啊

网友G:
加20GM模块可以。

网友H:
原来只是课程设计呀,没有硬件实验,只要出方案就得了,连调试也免了,是吧。
随便设计,随便带模块,想加几个模块就加几个模块。或者方案直接用三菱的Q系列模块机也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呀,不过也想趁这个机会多学点PLC的东西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电机连的是丝杠,不能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实现工作台的斜直线和圆弧运动吗
如果选用不支持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PLC编程会相当麻烦。

网友J:
你需要配FX2N-20GM的模块;
不过看样子是老师留的作业;

网友B:
不经过实验调试,估计意义不大

网友K:
建议这位同学先搞懂插补的属性,再开始做。试验也罢实习也好,先了解项目属性,再制定方案,并正确选型。

网友L:
同学不是搞实际工程。搞论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