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源求解

楼主(2015-01-11):
我是新手,软件制图不会,对电路的理解力有限,电源电路图难免有误,请前辈帮我看下UC3845N 7脚的启动电压是怎么通过BUX85三极管使电容C1上升到13V,随着C1电压建立Q1导通,反馈电压由LM317稳压后送入7脚,于此同时Q5导通,BUX85截止。3845N 7脚6脚的场管又是怎么个原理不让3脚电压过高导致电源保护的,电源稳压应该是通过U1对3845N 1脚电压调节,变压器绕组T1原理又是什么呢?

网友A:
错误了,没得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手既然来了就说几句吧,不知道你们测绘电路图用什么工具,不怕大家笑话,我用40B放大镜还用了100来块钱的眼药水用了N天才绘出来的。是C1电压建立不起来吗?

网友B:
protel99se之类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画图既然辛苦,但楼主最后为什么不拿万用表根据自己绘画的原理图对着实物然后点对点的去验证。

网友C:
建议楼主装一个电路仿真软件试一下,这样就可以自己很快的查出问题了!简单易用的有PROTUES。。还有一个专业一点的我不记得名字了。百度一下吧

网友D:
楼主手绘的电路图挺漂亮的。

网友E:
手图画的不错很用功,但感觉你这图好像不对吧,Q1的B极电流怎么有通路怎么有偏置电压,如果不导通3845N有如何有电压工作呢?搞明白3845N工作都需要那些条件,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Q1的 B基由LM393输出控制的,在这里就把Q1就看成导通。

网友F:
   你这个电源的错误之处非常多。请核实线路之后再来求解,否则别人看不懂啊。我给你指出几处错误。
1、供电电路整流后,由LM317稳压,电路上面的稳压值在19.7V,Uc3845的启动门限电压是8.4V,电路设计正常供电电压不会这么高。电源电压高,芯片不会损坏,但是容易造成开关管栅极击穿。
2、UC3845的3脚是Isense输入信号,怎么会从310v处引入电压,就是启动电压加到7脚,6脚一有输出就会使连接3脚的BSS138截止,3脚一注入电压,6脚立即封锁。
3、UC3845的1脚是误差信号正端,电流方向是注入,而两个三极管都是拉出电流的方向。
4、UC3845的4脚没有形成RC震荡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首先谢谢sbkkan提供的宝贵经验,图中UC3845N 4 8脚贴片电容出现在8脚错了应该是4脚,这点确实错了,LM317的2个电阻R2是4K,电阻R1是270R核对无误,Vout算出来19.7V,电解电容C1这个电源除了经Q1提供3845N 7脚电源外还提供给4个运放2个逻辑IC,这几个IC反过来控制Q1通断,在电源故障初期测的C1电压为13V,这个确实解释不通。UC3845的3脚电路就是这样子,2个SOT23封装印记为SSs我图中标注BSS138(印记J1),不管怎么说你是用心了,由衷表示感谢!

楼主:
想说爱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只是轻轻触碰一下你的脚,你就躺下一大片!事后我付出了1522元的钞票,还反省15天。。。

网友G:
对于偶来说,还在学习没有发言权。

楼主:
如果SOT23封装印字SS s 是耗尽型场效应管的话3,6脚这种形式还是没有错的。

楼主:
T1和2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不是类似与在场效应管的D S极并二极管电阻电容电路用来保护场效应管的吧

网友F:
   刚才看了UC2845的芯片资料,1脚是comp,已经是误差放大器输出端了,2脚FB接地后1脚是能输出电压的,上面回帖错误,这样1脚的电路完全正确。
    SS就是BSS138,这个不会错,但是不是耗尽型的,是增强型MOS。1K电阻和结电容形成的RC延时常识很小,对于23khz左右的脉冲来说延迟时间太小,这里还是看不懂。要是时间常数大一点,这个电路也是可以工作的。
    总的来说1脚和3脚是共同来控制6脚输出的脉冲宽度。

楼主:
我核对一下3脚电路没有出入,我就用你说的时间差去理解了,只要Q4处在放大状态不导通电源不会间歇起震。佩服你的勇气!这样的风险题高手大多是绕道的,顶你。这款电源修好我也是搁着,为什么投入这么多精力不光是这款电源3000多,更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电路跟书上的区别很多,也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对于拓宽视野加深认识很有帮助。最后希望技术论坛有更多的老师象sbkkan老师一样乐于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