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22通信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5-01-11):
这个数据该怎么处理啊
ASCII 码
读回来的数据 除了头02 和尾03 剩下的就就是有效数据了
怎么把数据和并起来。
把ASCII 码翻译过来就是 30.1541
怎么样在三菱FX3U PLC内把它组合起来

网友A:
分别乘以10.100等加起来,成为整数了,就可以处理了。3u正常就是0.001的精度

网友B:
先用HEX指令把数据部分转换成十六进制,然后乘以对应倍数再相加,如要小数转换成浮点后再除,如果是显示在触摸屏上可以直接设置显示几位小数即可
ASCII 码 33 30 2E 31 35 34 31
十六进制 3 0 1 5 4 1
3*100000 + 0*10000 + 1*1000 + 5*100 + 4*10 + 1 = 301541
301541/10000=30.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