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变频器出问题

楼主(2015-01-11):
今天一台510变频器出现下面问题:
  开机10分钟左右突然停机就是跳了机器卡死。。。然后按下启动按钮机器又启动了。
  一开始以为是中继问题换了一个开机还出现问题。最后把dl1 和com 短接出现了比如说设置15hz 到15hz卡死了就慢慢降hz 最后不动。。期间我们没有动电位器。。问题就是经常跳。。。

网友A:
监控下电流,是不是负载有点大啊

网友B:
报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C(2015-02-10):
看看电流、应该是超负荷了!变频器自动降频率

网友D:
可以将加速时间调长点看看情况,外部问题导致的负载重也是有可能的,或者你还可以空载启动看看变频器的运转情况,从而确定是变频器问题还是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