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1):
怎么实现不同的物体在同一个界面上显示不同的数据??就是说,我现在触摸屏上有几个界面,界面上会显示不同的类型数据,现我给plc输入一个指令a,触摸屏上面的数据就会调到之前设置的数据;给plc输入一个指令b,触摸屏的界面就会显示我之前给b设置的数据;当然,这些数据中有些是自动从传感器或其他读取过来的,实时变换。这个应该是很常规的显示了,哎,本人愚钝,还望各位师傅能够指点一二!我现用的事北尔的。。各位就说下思想就行了!!!谢谢(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了!!!)

网友A:
首先问题描述就不准确;

可以尝试用PLC的状态来控制某些窗口画面的显示或隐藏,数据显示器放在那个窗口画面里。

网友B:
触摸屏都是做上位机用的,也就是发令机构和状态显示机构。
还真少见倒过来用的,一般都是PLC的状态触发触摸屏跳出报警信息的用途。

网友C:
mov k1 d100
mov k2 d100
ld= d100 k1
mov k3 d101
ld= d100 k2
mov k4 d101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识

网友D:
  也可以用子画面来显示。

网友E:
楼主说的这种屏没用过,不过一般我要是做就是plc发指令自动切换画面,不同的画面显示不同的数据。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想实时监控数据?A数据自动切换A数据画面,B数据自动切换B数据画面?能让PLC的触点控制触摸屏的切换么?

网友G:
不同的内部点控制触摸屏显示不同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问题描述就不准确;

可以尝试用PLC的状态来控制某些窗口画面的显示或隐藏,数据显示器放在那个窗口画面里。
不好意思,确实有些解释不清楚。能不能加我的qq,指点我一下,我也好说清楚。。我不会烦扰到你的!!谢谢……75826406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这种屏没用过,不过一般我要是做就是plc发指令自动切换画面,不同的画面显示不同的数据。
这种屏真的是国内稀少,对于初学的我真的不容易。。我想要的是画面不变,但是里面的对应的变量变动,当然,不能一屏多个相同的画面,内存不够加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想实时监控数据?A数据自动切换A数据画面,B数据自动切换B数据画面?能让PLC的触点控制触摸屏的切换么?
这个只是一部分,这个应该不难做吧,哈哈(我还没做过,只是初学者,见谅)!!我想要的是画面不变,但是检测到不同产品时该画面里面已设置好的变量会改为属于这个产品的变量。。。不能一屏多个相同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子画面来显示。
子画面做出来太繁琐了,如果我的产品变量都要储存的,子画面要有n个,屏屏接受不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还是我想错了???望能加qq758264068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子画面来显示。
子画面做出来太繁琐了,如果我的产品变量都要储存的,子画面要有n个,屏屏接受不了,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还是我想错了???望能加qq758264068指点一下或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都是做上位机用的,也就是发令机构和状态显示机构。
还真少见倒过来用的,一般都是PLC的状态触发触摸屏跳出报警信息的用途。
哎呀,还真的是不是我表述错误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才对。。确实有点像报警,但是报警显示出来的图文跟数据都是内设好的,我的事想既能储存又能改动!!!能否加下qq758264068指点一下(不好意思,我只是刚碰到触摸屏,希望能有个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B:
给楼主提一个思路:
PLC直接采集传感器的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比如楼主的什么A数据,B数据之类的。
但是怎么切换并显示这些数据呢?楼主不是有给PLC指令吗?当A指令发送的时候,PLC就去采集A的数据并显示,接通B指令的时候,PLC就去采集B的数据并显示。
这个用PLC编程检测指令并选择通道条件的实现,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提一个思路:
PLC直接采集传感器的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比如楼主的什么A数据,B数据之类的。
但是怎么切换并显示这些数据呢?楼主不是有给PLC指令吗?当A指令发送的时候,PLC就去采集A的数据并显示,接通B指令的时候,PLC就去采集B的数据并显示。
这个用PLC编程检测指令并选择通道条件的实现,不难吧。
谢谢,等我回公司去试试。。如果还是不懂,我该怎么联系请叫您???能否给个联系方式??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位师傅,不知道您所说的“检测指令并选择通道条件”是不是类似实时监控显示数据??可能说,能做到画面的切换显示数据,但是这个画面应该如何做??劳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师傅,不知道您所说的“检测指令并选择通道条件”是不是类似实时监控显示数据??可能说,能做到画面的切换显示数据,但是这个画面应该如何做??劳烦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做过,能不能这样,触摸屏某个方框内显示得数值,本来是来自PLC内部的某个存储器的数值,然后那个存储器的数值是采集某个传感器而得出来。
然后楼主需要将触摸屏某个方框内显示得数值改变成另一个传感器的数值,在PLC的程序内,只需要将另一个传感器采集到的数值覆盖到PLC内部的那个存储器里面,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