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1):
请问高手:步进电机通过钢丝绳带动一个物体旋转。物体的转轴上有编码器,设定一个角度,当到达角度后如何控制高速脉冲输出停止(运转中的步进电机停止),当角度到位后发出一个信号如何让运行的步进电机停止?

网友A:
步进马达是通过获得脉冲电源而运转的,当脉冲电源的频率数量一定数值的时候,就只能旋转一定的行程。
只要给定脉冲电源和行走距离确定关系的数值,就停止了,不存在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B:
楼主搞错概念了。。。脉冲就是电机转动的距离,发多少脉冲,转多少圈,脉冲发完,就停止转动,Plc内部还会有个脉冲完成的信号。。

网友C:
你是否用伺服或步进带动物体旋转?

网友D:
你发几个脉冲它就走多少角度的啊。你到位的角度,你看下需要发多少脉冲就行了。

网友E:
要么脉冲停止发  要么步进电机不使能 不使能就算你发脉冲电机也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