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各位高手,本人从屏上,下载了屏程序,打开时提示是GP PROEX 3.01.203版本创建的,我安装的是GP PROEX 3.1版的.点击确认后又出现设置的控制器/PLC无效.要我选择其他的程序.我查看了屏中的设置,DEVICE/PLC SETTINGS是SIEMENS AG.面我其它的程序是能打开的.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试试

网友B:
有时候是会出现这种问题,只能换一个版本试一下,但大都时候是无法打开的。。。

只能去找原先的备份程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想加你为好友。我公司用的是pro-face 的产品,有些问题不明白。我的QQ632988180,能告诉我你的QQ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加你为好友。我公司用的是pro-face 的产品,有些问题不明白。我的QQ632988180,能告诉我你的QQ吗?
有问题到这里提就好啦,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D:
  最后如何打开的呀? 没用过 这个屏,SIEMENS 的屏的程序上传到 PG 的都是无法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