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请教>>fx3uPLC中有步程序中的M辅助继电器在置位后,没有触发复位信号,在下一个扫描周期被复位了..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程序有问题,硬件不可能有问题,重新装载空白的程序清空之后,在编写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过程序,差不多写了一万步了,,要不要加长扫描时间呀

网友B:
感觉应该不用加长

网友C:
程序接近一万步还采用步进式,老兄看来是新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呀,,不过,,我用了步进。在步进中调用,,要动作的程序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呀

网友C:
建议花点时间,扎扎实实从基本做起.互锁自保先用熟,有基础了学习些功能块,步进了解了解就行了.

网友A:
1W步的程序,已经不算少了,另外PLC的扫描时间是其本身的硬件性能规定死了的,没得更改。
如果真的想更改扫描时间,可以考虑更换相同品牌的相同系列,或者不同系列的,都得,比如原来是用几千块钱的一体机,可以更换成几万块钱的模块机,性能杠杠的。
楼主需要详细检查自己那一万步的程序,肯定有问题。

网友D:
程序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加长扫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