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之前做的小工装,光电开关直接控制刀具切割产品,试验时候发现光电开关感应控制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接到信号刀就“嘭”的一下切出去了,还没切断的时候,因为产品旋转,感应信号断了,刀又收回来了,最后刀就在产品上扎了很多孔,实际还没有切断,因为每次切了一截就又回去了!

现在我的思路是,光电开关接到信号以后,中间接一个延时继电器还是时间继电器什么,让它持续几秒钟以后线路再断开,请问需要接什么东西,怎么接线呢?

网友A:
感应信号只要不点动控制刀就行了啊。

网友B:
只要达到延时断开的目的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遇到过类似问题,求详解?

网友D:
这个你只有让光电接通一个继电器让它自锁然后给定时器电 时间到了再解除继电器自锁 同时去完成你要的动作 也是可以嘀

网友E:
不用PLC控制的话 就接个时间继电器,自锁后,延时断开。 如4楼所示

网友F:
加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即可

网友G:
光电开关控继电器,然后自锁,切到位地方加个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断开前面那就继电器就可以了呀!

网友H:
我们也有切板的也是旋转,用关电开关一样可以!只是不清楚你的是怎样的

网友I:
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

网友J:
用富士的时间继电器1,3脚带自锁的。光电开关用220VAC直接触发时间继电器的2或7脚就OK,省一个中继

网友K:
更完美期间最好安装一个切断检测开关;流程如下;1.切断开始触发2.切断中继自保3.同时开始计时4.切断完成检测到或时间到达5.断开中继,如果由时间继电器将其断开给出警告。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哇,这个好!要是收刀可以通过光电开关检测它切断了收刀就最完美了!可惜产品生产的时候是旋转前进的,光电开关检测的时候太灵敏!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样子要越搞越复杂了!刚好我手头有个时间继电器,型号是TYPE:AH3-3,明天来鼓捣鼓捣!

网友L:
前面2#、4#的电路使用了通电延时继电器是达不到目的的,必须采用断电延时继电器才可以。

网友M:
光电接继电器自锁,延时断开就挺方便实用的

网友N:
加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即可(3pf)
光电开关控制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的常开点在控制电磁阀

网友O:
楼主2说的很正确。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哇,这个好!要是收刀可以通过光电开关检测它切断了收刀就最完美了!可惜产品生产的时候是旋转前进的,光电开关检测的时候太灵敏!
一直没发言,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产品生产的时候是旋转前进的”,其是一直在前进,如果切刀不是快速运动,那种方法都不理想。
1.加时间继电器延时
2.加切刀检测
3.机械控制,比如凸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啊!因为光电开关接收到的信号的断断续续的,这样直接接时间继电器自锁是不行的,达不到目的,因为时间可能还没到,光电开关信号没了,自锁就自动解开了,一会信号又来了,又开始计时,还没到时间又断了,这样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得需要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接触器,两个组成的才能达到前辈讲的过程,我只有时间继电器,没有接触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会的 自锁了 下次信号来 它也不会断开 因为解除自锁只能等定时器时间到了 常闭断开 常开接通才会解除 这其间如果还有信号来 它也不会去通的 就通 一个电机你启动自锁后电机运行 然后你再按启动 反复按几次 它还是不会改变的 依然一直运行 直到你按停 才会解除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明天试一试,今天没弄好,差点把插排烧掉。
后来出去到现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是这样子接吗?您帮忙看看,可以的话我就开始试啦!
已经接短路两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吓人啦!我按上图接线,光电开关换成船型开关,靠半边控制的,也就是从船型开关半边出来的线走一圈回到另一半边,结果接完线打开船型开关,用万用表量,所有触头全是通的!!!什么情况,我想可能是我船型开关接错了。。。

前辈先帮我看看线路图是不是对的呀!

楼主:
没人回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单相的进出线怎么接呢?L1、L2、L3和T1、T2、T3。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对吧 你要一个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你看看这图是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 光电检测到一个信号后 开始计时 时间到了解除计时 后面你可能会用定时器常开点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看这图 是我理解错了你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线路我搞定啦,这个样子的就够我用了!嘿嘿,第一时间给前辈分享我的喜悦,太感谢前辈了!

网友Q:
你是不是可以去想想用光电开关也控制产品的运动呢?就是刀切的时候产品停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