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称重传感器不知道大伙用的多么
一般称重传感器多为桥式电路。四线或六线(两根电源反馈),一般给传感器供5~12V直流电源输出mV信号。
但德国有块仪表给传感器竟然是交流供电,而且传感器信号接反了还能报错。
交流供电,接收交流信号这我没去多想,我一直纳闷的是信号是交流的,这个传感器信号如果接反还能检测出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留爪,坐等答案。

网友B:
交流电是没有正负之分的呀 一零一火呀  如果你要区分这个也是比较简单了 找一个已知的零线 火与零有220 在中国 零与零啥都没有 也在中国 要是德国不知道有没有区别了

网友C:
传感器信号输出有+,—不能接反。

网友D:
交流电源供电和信号传输的方式要区分的吧。

信号的种类很多,也有交流的信号类型吧,用两根线发送正负脉冲就应该是交流信号的类型了。
如果是交流信号传输,那么起始脉冲信号就要从正脉冲或者负脉冲开始,就要事先规定哪一根线首先接受第一个脉冲信号的波形,这大概就是即使用交流传输弱电信号,也要区分接线的线头的原因吧。

网友E:
交流有正负之分吗

网友F:
上图看看,没见过,貌似高大上。用在什么案子的?

网友G:
交流电没有正负区分的,德国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是没有正负之分的呀 一零一火呀  如果你要区分这个也是比较简单了 找一个已知的零线 火与零有220 在中国 零与零啥都没有 也在中国 要是德国不知道有没有区别了
我说的是信号,不是220V电源啊

网友H:
拉压传感器用交流供电这个不新鲜,它是通过内部的整流电路,给电桥供电的,输出有正负这是必须的,否则就不是电桥信号输出了。

网友I:
交流电就2线
拆掉一个测一下就知道了嘛

网友J:
可否上图一观

网友K:
单相交流电分零线N和火线L的,没听说过分正负的,如果是看波形的话可以看到正半周和负半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拉压传感器用交流供电这个不新鲜,它是通过内部的整流电路,给电桥供电的,输出有正负这是必须的,否则就不是电桥信号输出了。
是不新鲜啊,这个表引进国内用有十几年了,但我想知道他检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图看看,没见过,貌似高大上。用在什么案子的?
那我就上传一张网上的图片吧,把仪表上传给大伙看看
在水泥配料这个行业干过的一段时间一般都知道这个仪表  申克VEG20610,这个版本的仪表在中国几乎盛行了将近十年,在国内有很多申克的仿表。最近几年又出来中文版的VEG20650了。而且如果你百度定量给料机大部分都写上引用申克技术。

网友L:
回复 网友C:
随便接,反了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