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今天修一台台安的变频器,故障代码是OL1 ,电机过载。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碰到很多台安的都是OC,驱动板电容不好,换电容就行了。这个拿过来试机,空载带1.5KW电机输出比较平衡,带7.5KW的电机就有点抖动,电流上下波动,怀疑驱动不好,测试驱动静态动态都比较正常,在G、E点上并22欧电阻测驱动电流,上背都是122ma,下背都是144ma,有没有可能是传感器问题,没有传感器不好对比。

网友A:
测母线电压稳不稳,主电容?

网友B:
更换主回路滤波电容器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母线电压启动后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传感器引起的,今天传感器换了就好了,还是不大清楚,为什么传感器不好输出会不平衡。

网友D:
你们变频器都玩的挺深啊,驱动板都能检修

网友E:
楼主的变频是什么型号?

网友F:
楼主强大的。如果图发上来就更好了。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