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请问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如何将变频器输出电压或电流反馈给plc,如何控制电机同步?

网友A:
PLC加A/D,D/A模块

网友B:
非伺服马达,想要同步多台马达的运转范围和运转速度,每个马达必须安装采集马达转动状态信号的采集装置。
一般选用编码器。

网友C:
你也可以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然后变频器在反馈到触摸屏上,

网友D:
采用通讯技术,USS,dp,can,pn等等,都可以读取变频器内部的参数。速度要快有快,要慢有慢。同步控制亦如此。网络通讯是一条很好的途径。

网友E:
用模拟量的话使用同步控制器更方便;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比较赞同这种方案,如果不是很高的要求的话这是非常好的方案。拉链拉丝机常用这种方案同步多台工位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比较赞同这种方案,如果不是很高的要求的话这是非常好的方案。拉链拉丝机常用这种方案同步多台工位机。
如果这种“同步控制器”仅仅是输出模拟量而没有位置反馈输入的话,这是很糟糕的方案,十年前就有人做了!可是直到今日一说到变频电机同步,还有很多人还在说变频电机同步做不好,要用伺服去做,其实就是这类所谓的“同步控制器”其实并不能同步——变频器的同步根本不是指令“同步”,而是根据反馈位置差的“纠偏”同步,也就是发出的指令有时恰恰是应该不一样的去“纠偏”。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分析的非常到位,住友公司出品的同步器就具备每一路的指令输出和反馈输入,而其可以像PLC一样进行扩展,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H(2020-09-04):
借贴请教一下,我有个工程是长皮带1.7KM,头尾各315KW电机驱动,现在头部电流500多A,尾部只有100多A,这是什么情况?请大神解释一下。变频器ACS880的

网友I(2021-03-23):
你好,加两个编码器,可以实现主跟辅机同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