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作为普通的传动电机,在启动的时候由于存在一定的负载,导致在启动的时候并非完全按照启动斜坡频率平缓增加转数,而是在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一定的频率后才猛然旋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电机适当加大点,有减速箱变比加大点也行

网友B:
直接说马达在低转速下的扭矩不够不就得了。
更改变频器参数,或者增大马达功率。

网友C:
楼上说的够直接,可能楼主意思是这个,但表达没你这么准确。

网友D:
修改参数提高变频器起始频率和提高启动转矩。

网友E:
把斜坡时间拉长,直到合适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方面的参数可以让启动转矩加大?

网友F:
提高启动频率或延长启动时间试试

网友E:
提高启动频率,和延长其到那个时间。两者结合,对电机的启动非常有利。

网友G:
一般增加转矩提升5-10%

楼主:
由于现场这个电机要与其它两个电机互相配合的进行旋转,所以在这个电机得到旋转指令后要马上开始旋转,所以感觉延长启动时间好像不适合。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电机就应该选择有编码器的矢量控制,而不是V/F控制。这样就能把电机的低速转矩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再起不来,或启动慢,那就是电机选型选小了。

楼主: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在VF控制方式下,增加启动转矩?

网友H:
   U/f控制的核心就是改变变频器的电压调节比和频率调节比,转矩提升实际上就是调节这个比值。如果在电压与频率比值相等的基础上适当加大一点电压,使电压调节比大于频率调节比,也就增大了转矩。
   通常变频器都提供有很多条U/f曲线,且U/f曲线有直线、折线、任意折线几种。供用户可按电机所带负载的特性进行选择使用。

网友I:
转矩限定放到最大。或者VF模式的自动限流水平放到最大。硬冲过去

楼主:
看来只能是适当的增加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