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请教一下:怎样才能监控PLC Q0.0输出口的脉冲数量?
现在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但是电机实际行程不知怎么样才能监控的到?(不使用通讯功能的话)。

网友A:
PLC不是传送了确定数值的脉冲量给伺服马达驱动器了吗?信不过PLC?
现在就是不知道伺服马达转轴转的圈数对不对,不敢肯定对吧。去验证机械呀,而不是去验证电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想监控伺服走的距离,在屏上显示

网友B:
我记得PLC 那一侧有控制参数,可以监控具体的脉冲输出数量

至于楼主说的监控伺服走的距离,
距离这个参数是经过电子齿轮比,减速比等后算出来的,
用你发的脉冲数运算过后显示在HMI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PLC 那一侧有控制参数,可以监控具体的脉冲输出数量

至于楼主说的监控伺服走的距离,
距离这个参数是经过电子齿轮比,减速比等后算出来的,
用你发的脉冲数运算过后显示在HMI上就可以了
实时监控机械走的行程怎么处理?

网友D:
建议几个方法:
1.通过PLC高速计数器采集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量,采集值为经过比例处理过的量。
2.通过PLC高速计数器采集本体高速输出的脉冲量,采集值为实际量。
3.加装外置编码器与实际距离校对,(增加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了一个高速计数向导,但是HSC0里边没数据。是不是必须设定高数计数器的预置值呢?

网友E:
做向导时勾选高速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勾了,选的模式12.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必须设定高速计数器的预置值呢?是不是必须勾选CV=PV呢

网友F:
你发了多少个脉冲不一定非要在PLC上面看,换个思路,驱动器上也是有滴

网友E:
看这条指令的这里数字有没有变化,你的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