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1-12):
各位师傅,我想问一下,单位设备上的PLC编程线和电脑连接端是九针插头,而我的笔记本上只有USB接口,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笔记本和这条编程线匹配!

网友A:
买个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B:
对的tb上买根,我台式机上面都用的usb转接线

网友C:
都用那个牌子的?

楼主:
那这转接线串口得是母头才行吧?

楼主:
日本和泉的

网友D:
公司出钱最好,买根行货三菱USB数据线,可能要几百块钱吧。
自己出钱就算了,到某宝上便宜。

网友E:
有232   422  485你是那种通讯方式,要对应哦

网友F:
普通的用力特的转接器就行了

楼主:
自己想捣鼓玩,原来的编程线都没了,得买两个插头做,一头是微型DIN插针, 一头是RS232端口,再买一根USB转接线!

网友F:
加上串口的编程电缆。
有些plc触摸屏带usb,网口。更方便

网友G:
可以转换也可以直接买现成的UsB编程电缆

网友H:
usb转串口

网友I:
usb转串口 usb转串口的线
或者tb买个相对应的编程线  不贵的!!!!

网友J:
若是自己玩直接TB呗,注意设备安全啊。

网友K:
你的电脑如果有PC\PCI插槽的话,建议买PC转COM的卡,这个出来的基本是物理串口,和笔记本原带串口无区别,如果要买USB转COM的线,建议买FT232芯片的线。PL2303芯片线不稳定。

网友L:
兄弟你要确定好PLC是什么品牌啥型号?其次咨询PLC客服需要什么样规格的连线,若能自制就买材料制作。不能自制看能否市购。都不行就要向PLC厂家定购。如果啥都不清楚,瞎买来不一定能用,运气不好还会出事故。

楼主:
被你们一说,我还是老实一点吧,免得闯祸!哪位师傅对日本和泉PLC玩得熟的?好想拜个师傅啊!

网友M:
日本和泉PLC玩得熟的
极少数人吧
用过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