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我们有台设备,运行时都没问题,但停机时就跳总漏电开关(不是经常跳,是偶尔跳)。经检查,如果把2台并联风机的线从接触器那里拆掉就不会有此现象,但2台风机,只接其中任何一台也不会有此现象。后面换了接触器和漏电开关还是不行,测了风机的绝缘是没问题的,现在不知从哪里查起了

网友A:
风机是变频控制的吗?

网友B:
停机跳是不是漏电零线有电流了,也不定是零线上其他设备引起的

网友C:
你那个总漏电开关,不是普通的漏电开关吧,是不是还有其它保护功能

网友D:
是不是漏电开关的容量不够大,换个大一号的试试。

楼主:
关键是我不接风机的话,就不会跳。风机是三相的,如果只是过流跳的话,漏电开关只不会被打下来的

网友E:
查一下风机的绝缘,无问题再查其它的

楼主:
已用兆欧表查过三相绝缘,绝对是超过500M欧,上午又运行了5,6次,就有一次跳开关,搞不清楚

网友F:
可能是风机的电机受潮了。

网友G:
也许是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H:
风机是同时起停的吗,开关的漏电动作值是多少;
除了两台风机,不知还有哪些负荷。

网友I:
是不是自由停车时,绕组阻值不平衡有再生发电现象啊,

网友J:
楼主了解清楚把答案发出来吧,猜不透!

网友K:
可能是开关坏了,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L:
到底是运行时偶尔跳还是不允许停机跳?
运行偶尔跳是不是瞬间有突波(负荷增加)
停机跳应该是开关问题或者该线路还有其他设备造成的

网友M:
加上上软启动器了吗?或是变频器?可以做到软停车。

楼主:
今天请教了下高手,大概意思是可能风机电机分布电容(之所以一直怀疑风机还有个是因为换过风机后才产生的问题)可能存在问题,停机时有时产生的尖峰漏电流刚好叠加在正弦波之上就会引起跳闸。另选的漏电开关是30mA的,想做些测试,不知怎么计算电容,想火线对地接个电容做测试,人为制造个漏电流,分别是10mA,20mA,没用过电容,请教下

网友N:
可能是灭弧不好,断电时偶尔有引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