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机按下键发出嘟嘟嘟声不能通话,师傅们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5-01-13):
谁有这个电路图吗,谢谢师傅们

网友A:
通话短路了。查线路,一般是装修拆掉,4根线搅在一起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检查下,哪里短路了。一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D:
我家的也坏了,有时铃也响,就是不能对讲。
关于对讲门铃维修的帖子太少啊:有高手吗?

网友E:
信号问题吧!接地没有?

网友F:
这方面的换真不了解,期待有懂行的高手们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