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FB块的输入输出问题。本人新手小白。

楼主(2015-01-13):
单位的控制系统里的一个FB块。功能是将上位机输入的数值转化为模拟量输出的。不明白MD301是个什么量,为什么输入有它输出也有

网友A:
MD301应该在调用块中 经过计算或者转化过,最后再存入这个地址中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位的控制系统里的一个FB块。功能是将上位机输入的数值转化为模拟量输出的。不明白MD301是个什么量,为什么输入有它输出也有
MAN引脚上的MD301,手动输出设定值,LMN上的MD301,PID的输出值。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做的话,在自动切换到手动时,可以避免扰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的回复,终于弄明白了

网友C:
把程序发上来,研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