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15-01-13):
接近开关在没有感应的情况下输出105vAC  导致plc吴动作。接近开关两三天换一个新的。过几天又不行了。以前用着没事,还是同型号的接近开关

网友A:
查查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接近开关交流供电的?

网友C:
2线的吗。

网友D:
肯定不是接近开关的问题,楼主能上个图不?这样可以帮你分析下。

网友E:
是不是线和其他的线连一块了?

网友F:
输出105VAC?那你的PLC输入点不会坏吗????

网友G:
那不是接近开关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电路出了问题。还有不知道你是怎么测出来有105VAC电源的。真有105V,PLC早就冒烟了。

网友H:
坐等答案,LZ一定来报告原因谢谢。

网友I:
用的什么牌子的plc ,可以直接输入交流的吗?

网友J:
好好把图纸研究一哈。

网友K:
我感觉应该是接近开关的型号搞错了,

网友L:
不是接近开关的问题,lz检查下电源,输出,不知道你是几线的接近开关

网友M:
105v?那电压该不会是虚的吧,真有那么高电压,如楼上所说,plc怕是早冒烟了吧

网友N:
为什么这么多朋友要说PLC会冒烟(坏),楼主有没说使用的什么型号PLC。

网友N:
引用 楼主:
接近开关在没有感应的情况下输出105vAC  导致plc吴动作。接近开关两三天换一个新的。过几天又不行了。以前用着没事,还是同型号的接近开关
以前用着没问题?那怎么会换它,还是有问题。
买的是假货----坚定完毕。

网友O:
 交流2线型,常态来说应该是电路其他部分的问题。
 首先确认开关本身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已经查出。电缆质量不行,已经换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AB

网友P:
有的PLC模块输入AC220V

网友Q:
我们也有一部分用的220VAC的接近开关。

网友R:
220v 见识了

网友S:
AB PLC输入点能直接接220V的交流电?果真如版主所说,各种PLC还是要懂点好

网友T:
回复 网友N:
有的PLC可以用AC输入信号!要看PLC型号,不一定冒烟!!!

网友U(2015-04-02):
工作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