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CNC

楼主(2015-01-13):
三菱E68CNC,Z71号报警,0007错误号码,绝对编码器到驱动的电缆没问题.请高手相帮。

网友A:
说明书上没有嘛,致电厂家问问呗!

网友B(2015-03-13):
碰到类似的问题  重新设原点就解决了。。

网友C(2015-04-19):
在没有插拔电机编码器线缆的情况下如果所有轴都报这个警告,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更换电池,重新设定绝对原点。如果之前插拔了电机编码器电缆,那就是原点丢失,重新设定原点即可。

网友D:
原点丢失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