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最近接触一台设备 压力比较高,要用到80MPa的压力。在同一个超高压回路中装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机械式压力表。

1.先用一块在计量局校准过的机械式压力表装在设备上。
2.设备加压,加到80MPa的时候看压力传感器的显示值和机械式压力表差值,然后把压力传感器以压力表为基准校准。
3.此时压力传感器和压力表的测量数值应该是相等的

接下来就是正常生产,我发现过一段时间,可能半个月一两个月后机械式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会有差值,而且比较大七八个兆帕。

采取方法:目前我是有两块定期到计量所校验的机械式压力表,专门用来校验设备压力,发现传感器的测量压力和校验的压力表数值不对,就以压力表为准校准传感器。

我想请教大家的是:
机械式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哪个更可靠?
随着使用时间的变长,哪个更容易变得不准?
我的压力表是上海自动化仪表五厂的,1.6精度等级的和0.4精度等级两种表。
传感器是国产的 湖南长沙勃特传感器精度0.3 ,输出4到20毫安电流。通过PLC输入模块和欧姆龙PLC连接,然后在计算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不知你选择的压力表及压力传感器的量程是多少?

网友B:
我们用的压力传感器也是输出4-20ma  是矿用排水用的,检测的都比较准的。只要量程合适,不被冲坏,应该没问题。
别说一两个月 我们用的这些就是一两年 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C:
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其实都用量程范围和精度的区别,包括其他参数:年漂移率、线性度、温漂等参数。所以说很难根据这两个名词(不给出详细的参数)去进行比较。

另外,国内生产的传感器,至少有部分是很产品SPEC上标明的参数不完全匹配的。

你需要做建议可以有一下几种方法:
1. 直接选用国外品牌的压力传感器,一般比较靠谱
2. 选用国内比较有名的大厂家,因为压力传感器还是比较普遍,更何况国内很多变送器都是采用国外的Wafer,自行封测
3. 把你目前使用的压力表或者传感器进行两次标定(隔一段时间),看两次标定值如何,就知道那个准了

有问题欢迎联系:xyhit@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力传感器量程是-0.01--150MPA的,实际测量的压力是70到100之间 所以量程上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说明书技术参数什么的都对不上  打电话问生产厂商回答的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产品不会有问题 再问就是你们自己查。。。。。很无语现在国内的有些制造商。

网友D:
压力表跟压力传感器在工业应用层面上都是靠一个谱的,故障率是一样的。对于大压力的测量我个人认为,仪表提供的参数是不靠谱的,应该选用测试原理合适的压力测量单元。特别注意过载能力的选择。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过载能力应该不会存在 无论是压力表还是传感器,我选用的量程都比实际用到的高三分之一以上,至于哪个可靠我也偏重传感器  但是目前咨询过一些做液压的厂家,他们的说法也不一样。

网友A:
量程看来没有问题,但不知所检测的压力是稳定的还是脉动的?上海五厂的弹簧管压力表质量还是不错的。实践证明仪表的结构越简单,其可靠性越高。
你说:“目前我是有两块定期到计量所校验的机械式压力表,专门用来校验设备压力,发现传感器的测量压力和校验的压力表数值不对,就以压力表为准校准传感器。”在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的测量值有差值时,你可用标准表分别校准一下在用的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看哪块表准确。比对上几次也就可以知道谁更可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保压期间测得压力 波动几乎可以忽略,目前来看压力表偏差会比较多,传感器会不会变目前还在观察。但是传感器测得压力反馈4到20毫安电流给PLC,这个过程中似乎影响的因素比较多,传感器本身、电流损耗、干扰等都会有影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测量原理,传感器的可靠性会高于压力表这是肯定的,高压力的压力表往往效果好于传感器的原因是采购环节。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是用两块压力表分别放上去 看和压力传感器的差值,如果之间差值突然变大,其中有一个肯定出问题了。我这边有几块定期校验的压力表,几块表同时不准的几率应该很小。现在主要是有怀疑传感器测量的时间飘移或者突然不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F:
送标准计量所检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目前是在走这个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木有好一点的压力变送器品牌推荐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木有好一点的压力变送器推荐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G(2015-07-23):
两个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   所以你遇到麻烦了。
选一样值得你信赖的作为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