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传感器

楼主(2015-01-13):
论坛的朋友有熟悉色标传感器的吗?我们单位想用它来识别纽扣正反面,两面颜色不一样,反光性能也有差别。现在在用温州产的,性能一般,想找一款性能好点的,调试方便点的。一般检测距离5-8CM,光斑小一点的,有红光,绿光一体的最好,淘宝上找过,没有找到理想的。现在找了一种OPTEX,KD-LO9N。效果可以,但微调是用小螺丝刀的,有点不方便,如果外接电
位器就好了,希望用过的朋友交流一下。

网友A:
数字是光纤就可以用,一键示教

网友B:
这种传感器,以日本和台湾的产品居多,很好找。基恩士的就可以。

网友C:
颜色若区别明显可以用光纤解决

网友D:
楼主用色标传感器选温州的?那肯定不理想的,一分钱一分货。我想楼主用的色标传感器价格应该不是很高吧。就像楼上所说,选这种就应该选日本和台湾的产品。

网友E:
日本的好贵的说,用不起啊,我们设备上的,干脆让我拆掉短接了,不用了。

楼主:
日本的欧姆龙,松下等品牌看过,没找到合适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日本的欧姆龙,松下等品牌看过,没找到合适的型号……
你不就是分辨纽扣的二面吗,根本用不着色标传感器,3-5百的数字光纤就解决问题。

网友F:
KEYENCE  OMRON都有;价格上比温州产的要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