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经验害人

楼主(2015-01-13):
早几天发现一4KW水有泵,开五六分钟就热继电跳,电机发热厉害,机械转动灵活,三相电流有3A不平衡,用电笔压住接触器万用表量三触头正常,就直接把电机换了,发现还是老问题,想出鬼了没办法,我直接用电笔压住接触器三相电流稳定平衡,换接触器正常。

网友A:
呵呵,还好查出来了,不然接着换?接触器按触不良。

网友B:
呵呵,一般都是工作中测接触器的输出电压,楼主漏掉了吧。

网友C:
呵呵,先不测接触器下方三相电压,直接换电机呀。有时候接线松了,接触器缺相故障可能性很多的呀。

网友D:
这不是经验害人。因为凭楼主的经验已经把故障部位锁定在接触器了,只是你运气不够好。

网友E:
造成三相不平衡的原因有多种

网友F:
维修中,一些故障,一般都要用几种方法去一一排除,顺藤摸瓜,你的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先测电机,楼主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G:
说明你的经验不够好

网友H:
这是排故中的概率问题,接触器,电机,二选一。

网友I:
先简后繁

网友J:
楼主 写的什么意思啊 又是水有泵 压根没读懂

网友K:
让我想曾经类似的错误,断电量接触器电阻,这是不靠谱的。

网友L:
先换接触器简单

网友M:
先换小件再换大件

网友N:
量三相电流的同时还要量三相电压

网友O:
不是经验害人,而是经验有适应性,还要结合其他规则使用。

网友P:
卡电流多明显啊

网友Q:
肯定要先量电压平衡不,然后再把热继电器的电流调大点试试看,再测接触器电机

网友R:
经验不就是指导我们一步步去检查吗?可能是第一步检查的地方就是问题所在,有时需多次……

网友S:
应该是接触器的出头有些接触不好吧!
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容易被骗

网友T:
人再出现紧急情况下,很容易思维定势,这个是人的惯性思考,有里也有弊的

网友U:
不明白为何楼主既然已捅了是接触器,当时电机电流是正常的,那就说明是接触器的问题呀!还去换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U:
捅了接触器量的接触电阻,我认为是接触器电磁线圈不良,吸引力不够,是这种故障是很低的,如果是三触头有问题,那用电笔捅下去还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V: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经验是大概率的事件,有特殊情况。

网友W:
楼上说的好!

网友X:
解决就好

网友Y:
根本就不是经验害了你,而是经验不够----缺练。
看你第一次,“用电笔压住接触器万用表量三触头正常”,量什么,没交代,电阻,电压,应该不是电压,否则还有第二次?
第二次,“直接用电笔压住接触器三相电流稳定平衡”量了也好,直观电机运转情况,热继是否还跳,根据热继可区分前后。
还有的情况是负载变了,造成热继跳,姥姥都不说,你就查不吧。

网友Z:
没经验更害人

网友AA:
有的时好时坏,更难查.

网友AB:
经验归经验,实际工作中还是要因地制宜才好。

网友AC:
应该先换接触器啊

网友AD:
呵呵,在接触器得电吸合时你测一下接触器上下触点的电压差,就OK了!

网友AE:
前面马虎大意还勉强能理解,毕竟都有个惯性思维和懒惰思想在作怪,但没有测量电机就直接换就有点太大意了啊,看来楼主那边应该机电分开的,拆装电机不用自己动手,不过4KW的电机也不大,弄起来也不会多麻烦

网友AF:
下次遇到相同故障,就会多一个思路了。电机还是要检查一下是否好坏吧

网友AG:
这个不是经验害人了,还是经验少了一点,这种情况最起码要量一下接触器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AH:
看看线头松动了么,电压是不正常,触动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AI:
到了分岔路口,哪条道都要试一试。下次没准楼主就能一针见血了

网友AJ:
一般都用排除法,应该先把容易更换设备换掉,然后慢慢排除。

网友AK:
电机起码要测一下吧!

网友AL:
呵呵!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发的经验贴,我们共勉!

网友AM:
出现这种故障,第一要首先检查电机,查线接头,有无接触不牢缺相,电机是否过热,然后查主回路,测量电机接线柱上的三相电压,正常不正常再检查接触器

网友AN:
其实这种类似情况还蛮多的,经验多了有时就会忘记思考了。

网友AO:
看情况吧,有些时候还是要靠经验,有些时候确实要自己多思考思考。咦,我感觉自己说了和没说似得。。。

网友AP:
得先测量电机电阻吧,注意细节

楼主:
我说楼上要测量电机电阻的,应当是经验少的人,如果电机电阻不正常,还能开五六分钟吗?马上会烧糊的,电机能转五六分钟,能用万用表来测电阻得出问题吗?

网友AQ:
看一下输入电压,可能是空开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