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如题,看下图

网友A:
S0-S19是初始步进符,S20-S991才是普通步进符
几需要将程序第3行的SET S1改成SET S20

网友B:
按提示,1楼应当是对的;S0、S1都是初始步进符。

网友C:
有点像三菱程序。初始步只在开始用。后面的用普通步

网友D(2015-02-27):
S1是步进程序里用的,不能再用SET置位了

网友E:
原来如此

网友F(2015-04-03):
 不会用呀,也没有看明白这个程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