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PLC修改地址

楼主(2015-01-13):
哪位用过eplan画图的,加入8通道输入后地址I0.0--I0.7需要修改到I4.0--I4.7,在项目数据-PLC-编址里面填写起始地址I4.0后确定,出来全是I4.0,后面的几个通道没有自增1,这个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下呢

网友A:
1.你的PLC符号是自己做的吗?有没有定义为数字量输入点
2.看看每个PLC输入点的序号有没有定义好?如果是一个序号那么肯定是同样的属性

楼主:
呜呜,我的模块是网上下载的,没有写PLC输入点的序号,所以不自增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呜呜,我的模块是网上下载的,没有写PLC输入点的序号,所以不自增的!
谢谢大侠指点!
不用谢,请叫我雷锋。

楼主:
,再请教个,设备标识符的负号,我设置取消,不成功,在网上查了很多,都说选项-设置---项目----设备--常规里面取消常规就好了,但是我这边没有这个选项,我的是P82.3版本,这个版本是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