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3):
写用singel_write 功能块  读用哪个呢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人机界面与PLC用modbus协议,singel_write是从屏上输入将数据PLC里,但一般厂家都弄好驱动了,你直接设定就是了,如果自己编,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B:
M218  可以使用READ_VAR WRITE_VAR功能块进行MODBUS通讯的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行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218  可以使用READ_VAR WRITE_VAR功能块进行MODBUS通讯的读写。
是的!不用自己麻烦的编写!

网友B:
MD系列变频器的串口的出厂默认为Modbus-RTU协议,9600bps ,8N2 ,本机地址为# 1 。MD系列变频器每个通信帧只能读取1 个功能码参数(1Word 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回头再试试  谢谢了